请问大家PLC继电器的触点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的线圈吗

楼主(2015-11-12):
请问大家PLC继电器的触点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的线圈吗?接触器是士林S-P25.电压是AC220V。会不会影响继电器的寿命,我想用PLC的触点直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不打算另加继电器.?会不会影响PLC继电器的寿命,谢谢!

网友A:
可以,PLC上面有电流与寿命的关系,自己看看

网友B:
如果输出触点是继电器,是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的,但是要注意触点的工作电压。对于影响PLC寿命是肯定比低电压要高。
下载积分:+1(yaoyongqian)

网友C:
接触器的浪涌吸收器一定装上,否则寿命减少很明显。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因为要控制八个接触器,所以不想加继电器.

网友D:
当然可以了,不过得注意触点的额定电流。

网友E:
最好加中继,若不加plc很容易坏

网友F:
加中间继电器可以起到保护plc输出触点作用

网友G:
加中继最好,避免故障发生。

网友H:
建议加中继控制。

网友I:
9楼 “驱动交流接触器可安装续流二极管,驱动直流接触器可安装压敏保护。” 说反了!
接触器线圈功耗 15VA 以下的一般直接带没问题; 建议加RC吸收回路, 以减小断开电弧, 延长触点寿命。
能加中继肯定更好了

网友J:
AC220V的交流接触器,我现在正在用,机台上1年多了,没有发现问题,如果是AC220V以下的,建议不要使用。

网友K:
可以,我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L:
看PLC输出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PLC说明书上会写输出端子能承载的最大电流的

网友M:
最好几个中继吧,而且中继的线圈最好加上二极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J:
AC220V的交流接触器,我现在正在用,机台上1年多了,没有发现问题,如果是AC220V以下的,建议不要使用。
基本可以,频繁启停的场合还是中继一下好

楼主:
要控制八个接触器,加八个继电器上去电箱里可能装不下,再也是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O:
可以的只是寿命比较短

楼主:
能用两年触点坏掉也可以接受了,

网友P:
用可以用。最好买快放大板。几十块好的多了。

网友H:
建议加继电器控制好些。

网友Q:
加个中继吧 也用不了几个钱 触点寿命长些

网友R:
只要是继电器输出的PLC就可以直接带动J交流接触器。但PLC一个点最好只带一只交流接触器。
于英剑

网友S:
个人看法,如果是自己单干(或以后想)的工控朋友!还是加个中继吧!现在一个外加的小中继已经很小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