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

楼主(2015-11-12):
两个欧姆龙CP1H-XA40DR-A可以通讯吗?
一个做主站,一个从站。是同型号的。

QQ980347789

网友A:
肯定可以,具体自己研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CP1H485通讯通道地址选择,是从哪一个通道开始。
手册有点看不懂

QQ980347789

楼主:
CP1H485通讯,通道地址从哪一个开始。
手册有点看不懂。

QQ980347789

网友B:
cp1h 如果用簡易MODBUS-RTU ,發送旗標與發送DM區、接收DM區都有指定位置
如果用NO -PROTOCOL就可以指定DM區,以上

楼主:
现在是485通讯,已经看到两个指示灯在闪烁。就是相互读取不到数据。

QQ980347789

网友C:
操作手册有说明 只是两个PLC设置里就可以啊

网友C:
OMRON里官网有视频?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写的程序发生冲突。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