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鄙人是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控制的项目,所学专业是计算机,所以对这方面的只是一窍不通。
在采购电机的时候,了解到对方是个技术人员,对方也反复确认说 他推荐的伺服支持MODBUS通信,我可以直接上位机控制,所以就采购了一套伺服电机。
买回电机自己阅读通信协议说明发现并不支持MODBUS,甚至这个协议本身我也不明白是否能控制电机。对方开始很热情的交流,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就开始搪塞我,现在对方已经不接我电话,网上联系也不回复。所以昨天发了求助贴 “松下A5伺服通讯求助”

因为这个方法暂时行不通。所以想根据X4接口通过PLC编程控制电机,心中依然有几个疑惑想请教大家。

1、我对电机的控制只要求 控制 转速 转向,方式是脉冲控制。驱动器型号是MBDKT2510CA1,有合适的PLC推荐吗?最好价格便宜一点。
2、我实际使用过程中 需要让电机运转到几个固定的速度点,达到速度点保持速度,反馈指令给上位机(工控机labview环境),labvew采集数据后,发送指令给PLC,使PLC向下一个速度点加速。这个
功能可否实现?

因为鄙人是最底下的技术员,也没什么资源可利用,现在项目进度紧迫,压力有点大,希望好心人帮帮吗 T T

网友A:
联系站长,点签到时能看到他的联系方式,三菱的PLC很不错的,也不贵

网友B:
松下官网 自己下h ttp://industrial.panasonic.cn/ea/products/motors-compressors/fa-motors/ac-servo-motors

网友C(2015-12-27):
我现在用松下伺服,用台达ex2控制,怎么都不能使伺服实现正反转,始终只转一个方向,到现在没找到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松下伺服,用台达ex2控制,怎么都不能使伺服实现正反转,始终只转一个方向,到现在没找到原因……

指令脉冲输入模式设置对了吗?没改设置,那是正反脉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松下伺服,用台达ex2控制,怎么都不能使伺服实现正反转,始终只转一个方向,到现在没找到原因……

要设定脉冲输入模式的

网友E:
随便一个带脉冲的功能的PLC都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松下A5系类好像没有MODBUS通信,A6系类有,关于PLC只要带脉冲功能的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以后有松下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我是松下一级代理商,虽然我也不怎么太懂,但我在公司培训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