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2):
小弟 问下     380V异步电机怎么能和220V输出的变频器使用   是把星型接成角型吗    那这个时候的绕组承受的电压不是 380了吗  怎么输出220V变频器能和380V电机使用了

网友A:
380V星型接法三相异步电机的相电压就是220V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楼主:
    那就是说改为三角型 它的相电压还是不变的吗      还有就是当角型是相电压是380吗    要是380改为星型    相电压还是38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改为三角型 它的相电压还是不变的吗      还有就是当角型是相电压是380吗    要是380改为星型    相电压还是380吗?????????

    以電機名牌為主,220/380接續6條接續就是三角/Y型接法.那380/415或440的接法有些就是2Y或2三角.因為電機內抽頭接法已固定
    百度查查電機接法跟公式就知.
    給參考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C:
    又学了一招
    不排毁以进取, 不刻人以自入。

网友D:
    380V Y接 跟 220V △接 雖然進入的線電壓不同 給予馬達線圈的相電壓都是220V

楼主:
    就是我说比如我的电机铭牌就是  星接的380V额定电压的能改为角型吗        还有就是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国家标准的电机接成角接相电压是380V,星接就是220V,也就是线电压是380V

楼主:
    上个图  这电机没只写了  380V  能接三角形是用三相220V吗

网友E:
    Y形还是角形接法,你的电机都能转,只是功率因数不同而已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 工程剩货工控产品,低价处理有需要可联系,或交流交换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图  这电机没只写了  380V  能接三角形是用三相220V吗

    您有看清楚名牌嗎?左下不是有寫接法Y.如名牌標220v/380v 接法三角/Y型
    這是以沒維修過的,有些修過的電機還只有出現三條勒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F:
    电机名牌已经固定了是Y接发,至于接220伏能否使用,我没用过,不过电机名牌如果规定Y与三角都可以,才能使用如果没有说明,你长期运转会烧电机的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G:
    你的这个电机既可以以星接方式接在线电压380V的三相线路上,也可以以角接方式接在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线路上。

    因为对于星接380V的负载来说,它的每相负载承受的是220V相电压;而对于角接220V的负载来说,它的每相负载承受的也是220V相电压,同时也是线电压。

    搂主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下三相交流电的基础原理,了解三相负载的线电压和相电压之间的关系。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个图 这电机没只写了 380V 能接三角形是用三相220V吗
铭牌上标的很清楚 Y接时候 是380 所以 角接时候就是220喽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I:
电动机名牌上虽然可以使用星形连接 但是力矩没有角型连接的力矩大 这点要注意 大部分变频器都是VF控制 就是改变电压和频率 根据这个特点可以不用改变电机连接方式直接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转速达不到要求 你可以超频使用 但是代价是变频器寿命降低 变频器功率大点是没有问题的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J:
不建议使用超频,如果使用超频开关管损耗较大,电机输出力矩较小,应把原星型该成三角型。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感谢分享!

网友K:
变频器在非工频的情况下输出的不是380v电压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L:
星形是接入三相380v电路中的,角形是接三相220v电路中的。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感谢分享!

网友M:
应该可以用的。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感谢分享!

网友N:
通常只限于小型电机

网友O:
三角型按理可以接220V,空转调试电机温度是否正常,如果发生过热现象,则不要尝试接。如果电机铭牌标注电压和接线方法的话,那必须按电压和接法接,要不然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