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DOP-B05S100 触摸屏数据线连接失败

楼主(2015-11-12):
台达台达 DOP-B05S100 触摸屏数据线连接失败,软件里重新安装驱动成功,但设备设备管理器里显示 DOP-B SERIES 有问题感叹号,上载资料显示usb开启失败,更换多台电脑和打印机数据线,都无法解决,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可能存在:1、与电脑操作系统不兼容。2、人机B05S100通讯口损坏(此可能性很大,我手上已遇到多起),找个好的屏试试。

网友B:
看看你的软件版本
QQ:532904130

网友C:
建议试试winxp系统 较老版本的触摸屏连接问题多 甚至不兼容win7系统

网友D:
我上个月遇到过一次!要进入HMI的系统设定里面更改才行,打电话吧!

网友E:
现在的新软件可能有问题,最好XP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