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屏上自由设定电镀行车路线?

楼主(2015-11-13):
有的朋友说是在屏里用配方+代码的方式指定每一步怎么走,有的朋友说是图形化操作:在屏上点每一槽,指定动作代码。程序如何判断,有做过的朋友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做这样的程序关键是编程思路?不过我也没有这样的思路,!

楼主:
不知哪位大侠能否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B:
个人观点,可以参考一下论坛上大师们写的示教程序吧!

网友C(2016-03-03):
将16位寄存器值赋值给位地址,0~7位bin指令作为槽位,8~11位特殊功能位,12~15位deco解码作为动作功能位,比如横移,上升,下降,旋转、等待计时。执行完一动作后变址赋值加1,屏幕里做配方,不同的数值代表不同的功能码。
下载积分:+5(luchanglong) 感谢分享!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