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新手小白有个问题

楼主(2015-11-13):
http://pan.baidu.com/s/1gd0ieg7
http://pan.baidu.com/s/1dDt078P
各位老师,我看到这么个程序,有三个疑问,
第一:在在线模拟的时候,-B指令得到的结果存储在D1里,显示的却是十进制数,可以理解为bcd无法直接存储进D1里是吗?
第二:BIN指令是把BCD转化为二进制,可是我发现图片里的70转化为46是十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我对于进制现在只是基础的了解,知道怎么转换,可是BCD转化为二进制为什么是十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
第三:第二张图片里,比较指令比较的时候,为何是转换为十六进制的数和十进制的数比较? 这个46不是十六进制吗?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不经过转换直接用D1中的数据和&300比较

楼主:
晕哦,小白一个,我连图片都不会发

网友A:
发图:点击选择文件,后点右边的插入后出现 “upload=”字样,后点提交 [attachment=141510]

网友A:
一图: [attachment=141512]
二图:[attachment=141511]

网友A:
偶也是新手,个人认为,第一:可以理解存储进D1里是BCD,模拟时只是显示方便自动转十进制数显示,有时模拟也有可能是显示十六进制。
第二:BCD码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BCD740-694=46,46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位0100,0110,转为十六进制显示就是46,转为十进制显示就是70。0~9的十六进制与BCD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