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3):
各位大哥,小弟想问下我用三菱PLC编程电缆可以接松下PLC吗?如果不可以要买哪种型号的线了?

网友A:
几块钱一条!专门的松下线!不累啊!

楼主:
不太明白,能否详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否详解?

1、松下的编程口是5针,三菱的是8针的。
2、松下的编程口基于RS232方式(除了FP1是RS422的方式,其他系列都是RS232方式),三菱的基于RS422方式。

基于上述原因,因此三菱的编程线不能用于松下。

而上面的大虾说的几元钱就是说淘宝买条松下的编程线非常便宜,当然,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MINI 5PIN的圆头,再买一个9PIN的串口接头,然后按照RS232通讯线的方式自己焊接一条。

Good Luck~

网友C:
不值钱,某宝上搜搜,到处都是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D(2015-12-24):
不能用,在淘宝买一根松下PLC编程电缆很便宜,都带驱动软件

网友E:
某宝上有很多

网友F:
自已可以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