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606im10和606m10程序可以互换吗,这2台型号有什么不同点,

楼主(2015-11-13):
谢谢老师为我解答
诚心诚意

网友A:
软件可以转换其他型号

网友B:
这两款机型唯一的差别是:
V606im10:矩阵屏触摸
V606m10 :电阻屏触摸
不需要转换程序就可以直接下载。
Good Luck~

楼主:
谢谢老师 还是您的回答准确,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我买这个606IM10一打开是日文界面 能不能输入中文程序呀
诚心诚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还是您的回答准确,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我买这个606IM10一打开是日文界面 能不能输入中文程序呀
在软件中字体中修改,然后下载即可。
Good Luck~

楼主:
谢谢cvlsam 老师
诚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