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高压电动机时;水电阻柜内有火花问题;
海纳百川

楼主(2015-11-13):
1800kw高压电动机启动时;水电阻柜内一相有火花出现;请教熟悉这方面的朋友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的;谢谢朋友们指教;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里面是极板,启动过程是动极板不断向静极板靠拢,动静极板之间的电阻逐步减小,直到行程结束,由外部接触器旁路。你指的火花,具体是什么地方有火花?什么时候出现。
启动快完成时,如果极板碰上了也可能产生火花,那么可能是极板变形或行程过小。还有注意冬季液体循环的问题,建议询问厂家。新疆有案例,冬季水阻柜搞爆炸。

网友B:
水电阻柜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启动开始时,电阻大,启动结束时电阻变小。作用就是在电源容量小的情况下能启动大功率电动机。

网友C:
启动前加热没有
海纳百川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答;是在刚刚启动时出现的火花;火花很大;没有加热;液体温度在15度左右;这个和没有补充电解液有没有关系;我们补充的是纯净水;没有加电解质;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老电工说过这个事情,应该是那个粉加多了

启动高压电动机时;水电阻柜内有火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