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CP1H型PLC来控制安川伺服电机,驱动器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5-11-13):
用欧姆龙CP1H型PLC来控制安川伺服电机,驱动器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你记一下,SGDV 200A01A系列,pn 201 1048576 210 3000 212 2048 216 00000,型号不同参数不同设完后断电

网友B:
和别的PLC一样,主要设置好电子齿轮的参数。

网友C(2016-11-06):
驱动器怎么与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