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15-11-13):
安川伺服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网友B:
语焉不详

网友C:
如果是SGDV系列的,只是简单的位置模式的。基本这几个参数就可以,
PN000 0010 (1代表位置控制模式)
PN00B 0101 (前1代表单相电源、后1代表显示所有参数)
PN50A 8100 (8代表允许正转)
PN50B 6548 (8代表允许反转)
电子齿轮比
PN20E 分子 (伺服电机的分辨率,如伺服电机编码器20位为2的20次方)
PN210 分母 (丝杆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