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真空镀膜机三菱程序。

楼主(2015-11-13):
谁有真空镀膜机三菱程序谢谢

网友A:
每个机器对应的程序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区别的

楼主:
我现在做维修镀膜机要用到,你有吗、?

网友B:
去读啊,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网友C:
集热管镀膜机吗

网友D:
不可能有刚好合适你用的,每台设备的程序都不一样,看厂家怎么定义怎么写的

网友E:
每一家的接线都不一样,我以前搞过真空镀膜的。以前调试人员在真空度不够的情况下打开了加热硅油的那个阀,里面的硅油蒸汽马上就爆燃了,一下就把真空柜的门炸开了,还好人没站到门前,不然必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