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请教一下,如何通过PLC修改伺服参数

网友A:
伺服不是有直接修改参数的软件么,或者直接伺服上设置,干嘛要通过PLC呢,,PLC可以修改速度,方向,极限等等而已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通信,找到对应地址,什么伺服

网友D:
我也在求助这个问题,我是想要实现不要通过发送脉冲的形式来控制信捷伺服电机,又要在触摸屏上修改伺服的参数,电机的脉冲数和速度,不知楼主解决了没呢,解决了也来帮下我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目前还没有看到用PLC修改伺服内部参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