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4):
A1S61PN的PLC,cpu是A1SHCPU和触摸屏通讯,具体用那种线通讯,那种触摸屏(维纶,普罗菲斯2选一)大神们能不能给出通讯线和触摸屏的具体型号,,谢谢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可以直接去网上买一条,自己做也可以。

楼主:
A系列也一样么
这种通讯线,和MT6070的触摸屏应该可以吧,,,我没试过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小侯

网友B:
一般來說人機介面廠商都會提供自家產品與PLC的接線圖
威倫
http://www.weintek.com/Download/PLC_Connect_Guide/cht/PLC_connection_guide.pdf

PROFACE
在人機手冊內有附

网友C:
建议直接买一条,说出你用的场合就搞定了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D:
这么老的PLC,现在一套都不用多少钱,如果学习的话还是新一点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