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 读两个RS485通信

楼主(2015-11-14):
求台达PLC读两个RS485 称重模块,是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用RS485模块转换后传送至PLC读取,在触摸屏显示实际重量,仪表校零位,设置重量,输出开关量信号。

网友A:
要有模块说明书才能写,加我

求台达PLC 读两个RS485通信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