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可以直接控制两个以上施耐德变频器吗?

楼主(2015-11-14):
维纶屏可以直接控制两个以上施耐德变频器吗?还有如果再加个3uPLC怎么实现?

网友A:
好多年没用维纶的屏了,应该能的。
信捷的屏绝对能的。信捷的屏可以直接与信捷的变频器通讯,不用设置通讯参数,很是方便。
哦哦,信捷用过还不错,不过伺服好像不给力!

网友B:
一台威纶通触摸屏控制3台plc 加6台变频器就有过,尽可能把触摸屏串口都用上,不然速度会明显变慢
都是并联就好嘛?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