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这是传说中的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2015-11-14):
输入接220V的,后面有跳线,前面有220V输出和110V输出,不知是不是隔离变压器,大家说说

网友A:
应该不是,应该是升降压器,,不同的电压不同的抽组。。

网友B:
隔离变压器说简单的就是原边绕组和次边绕组没有电上的连接,只是磁耦合
下载积分:+1(sanlihu)

网友C:
是不是隔离变压器,只要量输入与输出是否相通,相通是自耦变压器,不通就是隔离变压器。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D:
应该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E:
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没有电源关系就是隔离变压器了,,,与电压高低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