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一个变频器可以同时带几个电机

楼主(2015-11-14):
一个变频器可以同时带几个电机同时运行?怎么选择变频器型号?

网友A:
变频器与电动机额定电压要匹配,变频器功率不小于电动机总功率1.3倍,每个电动机需要安装过热保护器。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看你变频器功率,电机功率了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C:
1、变频器功率要大于几个电机相加。
2、变频器输出电压要对应电机输入。
3、每个电机单独加保护装置。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D:
领教了,1楼和3楼的回答

网友E:
这个可以,我们用过。

网友F:
变频器可以一拖多,只要你功率够。

网友G:
看你变频器功率和电机功率了,一般一拖二,最多一拖三

网友H(2016-01-08):
变频器功率应大于电动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