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8系统不能执行MDI指令也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15-11-14):
单位一沈阳机床加工中心,采用的E68系统,回零手动都能动作,但是在MDI方式下不能执行换刀,主轴旋转和主轴定位程序。自动运行也不能进行。外部刀库信号检查了,润滑液位啥也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手动下,按按键能执行刀库旋转,主轴旋转和定位。跟正常的机床比较发现系统后面下部的指示灯显示的横杠,正常的显示的是变化的字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希望大侠们能指教哈。同时能告知此指示灯的含义吗?谢谢

网友A:
程序启动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启动开关呢?
启动开关和循环保持按钮看了信号都是好的,有反应

楼主:
设置参数6451后按了F0进入梯形图画面,但是画面上没显示梯形图,就只有两边的母线。下面的软按键也按了都是些编辑用的按键呢
不晓得为啥不能显示中间的逻辑结构图的?

网友B:
原来能用?还是有限制,MDI和自动模式下,不能手动换刀?

楼主:
原来能用的呢。不晓得咋出现的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