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同品牌的plc和触摸屏之间可以模拟仿真运行吗?如果可以,咋弄?

网友A:
基本不可能

网友B:
引用楼主gangliz于2015-11-15 09:35发表的 仿真 :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同品牌的plc和触摸屏之间可以模拟仿真运行吗?如果可以,咋弄?

以Proface与三菱为例,你需要安装三菱的MX Component软件后,你可以通过Proface的PROEX软件与GX Simulator做仿真。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