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5-11-15):
SC-09三菱PLC编程电缆与SC-11三菱PLC编程电缆与什么区别,FX0N的PLC用哪种电缆合适

网友A:
SC-09是中间有个25针转接的线,25针的是用于A系列PLC编程口的。
SC-11是没有25针转接的。
两个都可以用于FX系列PLC
不过以上是针对三菱原公司的产品,现在的国产线,SC-09也可能被拿掉中间转接头的

网友B:
1楼的回答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C:
接口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