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5-11-15):
威纶触摸屏(32位浮点数输入)二位小数点输入到plc里面用哪条指令可以转换回来,比如我在触摸屏输入压力11.99mpa想要得到整数1199这样,或者用更简单的方式,触摸屏是tk6070,plc是fx2n,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attachment=141509]
下载积分:+1(mufengqq012) 学习了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网友B:
触摸屏读取PLC数据前进行乘法运算,换算成整数然后利用浮点转换整数指令。
下载积分:+5(农夫)

网友C:
触摸屏输入改为16位有符号数,小数点后设有两位,对应输入到寄存器的就是整数。
下载积分:+5(农夫)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D:
3楼正解
下载积分:+5(农夫)

网友E(2016-03-24):
触摸屏读取PLC数据前进行乘法运算,换算成整数然后利用浮点转换整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