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施行远程监控与定位

楼主(2015-11-15):
请教大家一台设备用PLC控制,能否施实远程监控与设备定位,通过网络来知道PLC的运行状态,报警状态,位置状态等一些相关信息?大家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工程的给点思路与指点,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这个肯定可以的

网友B:
用手机卡可以远程监控程序,定位就不知道了。

楼主:
一般需要哪些硬件,好买到吗?
相信自我!

网友C:
基于移动网络的GSM就可以做到,现在的4G网络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工程机械的按揭管理就是用的这个方案。

网友D:
淘宝搜一下PLC远程监控,产品种类之多超你想象

网友E:
以太网靠谱,别的问题多。动不动停机

网友F:
用广州巨控的网络模块可以实现:
http://www.giantcontrol.com/

网友G:
用串口服务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