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5-11-15):
请老师傅们帮忙下,三菱的plc顺序功能图编程,还有别的功能不在顺序功能图里面,例如:复位,请问这个功能该写在什么位置?谢谢了

网友A:
复位暂停写在梯形图里面。

网友B:
直接在程序的开头或者结束时候用ZRST复位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