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5):
[attachment=141518] [attachment=141515] [attachment=141515]  小弟刚学变频器,麻烦各位大神讲解下 真的谢谢了。  三菱485BD和D700通信时,读取变频器频率的时候就报E.PUE故障通信接线应该没有问题,485的RDA和RDB接的的变频器的SDA和SDB,485的SDA和SDB接的是变频器的RDA和RDB。  Pr.75设置的是14     Pr.122设置的是9999    大神们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参数设置还是有问题

网友A:
直接用变频器通讯指令简单

网友B:
没看懂
大神快来

楼主:
2N没变频器通信指令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变频器通讯指令简单
!!!

网友C:
程序问题吧。。。好像是发少了一个字符给变频器,你的程序中 RS D10 K7 D30 K10 指令发送的数据范围是D10~D16(从D10开始的7个),而你实际要发送给变频器的数据是D10~D17(总共8个字符),试下将RS指令中的K7改为K8看看

网友D:
FX2n-PLC加485BD等只能下RS指令,您那PLC程序感覺怪怪的
通訊位址跟資料,跟我看說明書的不一樣.

网友E:
弄个模似量模块,更简单方便快捷!二手的模似量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