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 加一个 FX1N-5DM

楼主(2015-11-15):
三菱PLC FX1N 加一个 FX1N-5DM如编程在 FX1N-5DM显示屏上面改D值,能发一个程序看一下吗,没用过第一次见想求教一下。

网友A:
不能的 4008213030咨询
我见有人在FX1N上挂着用,我早上打错字了,不是FX1S应该是FX 1N

网友B:
可以,但不用编程修改,显示模块上有按键,通过菜单选择直接可以给软元件赋值

网友C:
我就用过,需要编写程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