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梯形图中可创建及调用子函数,在ST语言中如何时间?

楼主(2015-11-16):
在梯形图中可创建及调用子函数,在ST语言中如何时间?
在主程序完成前调用子程序CALL P10 , 主程序结束 FEND ;
在接下去的可在左母线的左空位置设置子程序标号P10 ,作为子程序的入口, 在子程序的结尾使用SRET ;
在ST语言中使用则出错,????

楼主:
ST主程序段结束尾有 END; 吗?
看手册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主程序段结束尾有 END; 吗?
看手册没有
1、ST语言中没有END语句,因为主程序默认了隐含的END语句。
2、ST语言通过FC,FB来作为程序调用。
ST语言贴近Pascal语言,而Pascal语言和C语言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请结合C语言的要素去学习。
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像网友说的:
在程序员眼中,你精通PLC。
在工程师眼中,你精通C语言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了,不然匆匆翻完手册,也找不到,
能不能,稍将一下具体,太谢谢了,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然后再深入,谢谢

楼主:
主要讲方法,,因为各位的经验很重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