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变频器闭环控制温度,1-----1500度前正常,误差大概2度上下。1500度后开始有误差,不稳定现象,误差在10度左右,导致PLC给定停止。请问高手。

网友A:
温度这玩意如果你加热温度高的话最好划分下区域,不同的温区加热曲线不一样的,那对应的你的控温参数就不一样。

网友B:
变频器闭环控制温度,1-----1500度前正常,误差大概2度上下。牛人

网友C:
可能与你选择的热电偶有关系

网友D:
引用楼主kangwww1989于2015-11-16 09:04发表的 温控器不稳定 :
变频器闭环控制温度,1-----1500度前正常,误差大概2度上下。1500度后开始有误差,不稳定现象,误差在10度左右,导致PLC给定停止。请问高手。

感溫a還是k的,不良或是選錯了

网友E:
选择的热电偶有关系吧
上海信吕

网友F:
这么高温度,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