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MR-J2S-10A A16报警如何处置

楼主(2015-11-16):
各位大师: 下记问题请教
设备用的MR-J2S-10A , 换了一个新品, 并且放大器参数都按照原放大器进行设定了。
再运行时,出现A16报警,请问如何解决?
按照提示,对电机,编码器线进行确认,都确认没有问题,后来确认其中电机系列H2 电机机种 H3
显示内容与原来不一样,
不知道H2 H3的内容修正,有哪位知道啊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16编码器异常,检查编码器,有没有接触不好,或者对换电机看看,没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B:
看看马达是什么型号 是不是配套的 还有编码器线检查下

网友C:
驱动换了 编码线型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