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安川伺服的报警输出信号ALM+进入S7-200的输入I,ALM-接-24V,电机在转的时候(200w),用手抓住出现710报警,为什么PLC输入点却没信号呢?始终不亮!
报警清除信号ALM-RST接输出Q,出现710报警时,置位ALM-RST,为什么710扔存在呢?求指点啊!!

网友A:
信号没给进去吧,看看接线或者驱动器这边的报警参数设置呢。

网友B:
47脚接—24V。
在顺控信号用控制电源输入时使用。
工作电压范围:+11V ~ +25V (+24V 电源请用户自备。)
我看伺服使用说明上对47脚定义是如上!平时没接给过47脚接过线,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信号没进去,接线或者驱动器的报警参数设置没有
伺服报警参数要设置哪些?

网友D:
安全类的信号,正常的时候是闭合的吧?西门子输出的是高电平吧?
伺服一上电ALM-RST和-V之间就有24V电压,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