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PLC

楼主(2015-11-16):
请问一下大师们 FX-1n PLC 可以连接 FX2N-1PG-E吗
在线等!!!!!!

网友A:
可以的
正品是可以的

网友B:
最好问下三菱人员

网友C:
查阅了手册,不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啊

网友D:
刚刚看了FX1N的手册,不支持2N脉冲模块。

网友E:
这是一个低端能否兼容高端的问题

网友F:
好像不可以向下。。。。。。。。。。。。

网友G: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H:
FX1N的PLC內含簡易定位功能,映像中要掛Fx2n-1pG-E的新版可以,FX2N-1PG不行,當然程式在寫的時候要注意
不要跟 FX1N內的簡易定位衝突

网友I(2015-12-17):
只要接口对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