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TO KO K17 H0 K1TO KO K17 H2 K1FROM K0 K0 K2M200 K2MOV K4M200 D200
个人解读:
1——T0 K0 K17 H0 K1将  0号模块           17号缓冲存储器          写入           0                  0      ,并且只写入           1次
                                                                                                    b1               b0
                                                    K0                             K17                                                  H0                                                  K1
这句程序作为模拟量模块的通道选择,b0=0 为第一通道(CH1)   b0=1为第二通道(CH2)       此语句显示我们选择1号通道(CH1)

2——TO KO K17 H2 K1将 0号模块        的     17号缓冲存储器           写入          1                0     ,并且只写入            1次
                                                                                                    b1             b0
                              k0                                                      k17                                                   H2                                                K1
这句程序作为模拟量模块的通道开始用,就是告诉plc开始转换的意思。

提问:关于写入的次数,你们有写入多次的情况吗?何种情况写入多次????还请相关经验人士指导。

3——FROM K0 K0 K2M200 K2将     0号模块            的             0号缓冲存储器         中的低8位2进制数据        (b7/b6/b5/b4/b3/b2/b1/b0)                                                                                                    读到                                                      (K2M200)                                                                              M207 M206 M205 M204 M203 M202 M201 M200(低8位)                                                                                                    对应关系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k2   根据最后一句程序猜测是否是: 相当于两个语句      FROM K0 K0 K2M200 K1    和    FROM K0 K0 K2M208 K1                        ?????

那程序语言能否写成    FROM K0 K0 K4M200 K1                                              ????????

4——MOV K4M200 D200将                                                                                                    K4M200                                                                                    的数据移动到                     D200                     M215 M214 M213 M212 M211 M210 M209 M208 M207 M206 M205 M204 M203 M202 M201 M200      的(0/1)数据给到          D200

忘各位指正解答:我在论坛看了好久的帖子,都是东一句西一句,对于刚开始学习的人来说看起来都不完整,如果我这个帖子大家完善了,将有助于后面更多的人自学领悟,谢谢大家!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楼主:
高手请看截图,文字不知怎的变乱了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小侯

网友A:
每個模擬量模塊設定寫法不一樣
請記得註明型號
你應該是用FX2N-2AD
因為這個轉換後的當前值分成兩個緩衝器儲存
#1存放低8bit
#2存放高4bit
所以用from k0 k0 k2m200 k2
將#1跟#2存放到k2m200及k2m208
再以k4m200將兩個數據組合起來存放到d200
  • 下载积分:+4(阿云儿)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个没必要深入研究,我通常都是直接看模拟量模块的里面配的一张说明就搞定了

网友C:
    不对吧,最后一个k指的是读取地址的数量,而不是次数啊
    读取地址的数量?如何解读?我不明白
  • 下载积分:+1(阿云儿) 热心助人!

网友D:
    没看明白,继续领会中

网友E:
    5 楼说的对

网友F:
    同意5楼

网友G(2016-01-07):
    新人学习了,但应用works2中的智能模块设置不是更省事,为什么还需要些这些程序?

网友H:
    对我来说这是天书,今辈子是别指望能看明白你写的什么了,您还是看看这个程序怎么编写给点建议呗,拜托。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941.html

网友I:
    最后那个K多少 是传送点数

网友I:
你那个第三段的意思好像是将0号站的BFM #0 8位 传送到K2M200和0号站的BFM#1 8位传送到k2M210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