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5-11-16):
松下的编程软件指令为啥都是鼠标点的,不能用键盘输入呢,比如st x0.我键盘就输入不出来。。。。非要鼠标点击状态栏中的指令才能显示,咋回事啊

网友A:
如果软件是FPWIN GR的话可以在编辑里面设置一下,工具栏》编辑》文本输入模式优先
这样就可以直接敲键盘输入代码了

楼主:
谢谢卡,解决了,多谢

楼主:
在请教个问题,删除程序的时候为啥不能用键盘上的删除键,非得用delete键啊,也好麻烦

网友B:
试一下关掉 Num Lock 键!

网友C:
用快捷键吧,熟悉了比键盘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