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同一M点位作为线圈使用多次可以吗

楼主(2015-11-16):
我们知道Y线圈使用线圈输出指令OUT Y0 只能使用一次
那么OUT M0使用一次后还能不能使用
今天写了台设备程序M8 M9作业线圈使用了2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
没大神说下吗

网友A:
这种玩法叫双线圈吧?一般不这么玩

楼主:
好吧
我准备偷懒的
看来不行一个线圈只能用一次

网友B:
三菱的是看你的程序的,如果同一个扫描周期里面同时有两个以上的指令就叫双线圈,你如果是用SFC写的,不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就没事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C:
雙線圈,程式是可以執行的,只是,最後的邏輯結果是依照最後面的指令,
小侯

网友D:
[attachment=141587]
雖然可以不過不建議
畢竟有時候程式修改維護並不是同一人
或是時間久細節忘記那就會誤判

网友E:
这是双线圈了,这么多中间继电器M,多用几个,最后汇总一个输出不就可以了,这也要偷工减料

楼主:
大神们,我懂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网友F:
输出m.y程序千万别写双线圈输入可以多次调用

网友G:
新手使用双线圈,可能产生逻辑控制错误,大神使用双线圈是一种编程技巧

网友H:
双线圈还是不要玩了,用是可以用,但是一般人玩不好的。除非你把几千个辅助点都用玩了。

网友I:
一般都不会去编输出双线圈,会干扰
  • 下载积分:+3(chenhong) 真诚感谢!

网友J:
    这样写很容易出错。我一般是用set指令,不用时再让它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