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系统怎么才能安装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楼主(2015-11-16):
我的WIN10安装GX developer 和GX works2 都没问题,怎么样才能装上 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a啊?大神指教

网友A:
哥们,你走得很靠前啊。我还在XP系统下呢

网友B:
我的也是win10很好用啊8.86和GX WEOKS2完美兼容
哥哥哎,你的能装 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教教我啊

网友B:
两同时装能用
可以装触摸屏软件吗 ,怎么样才能装上 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a啊

楼主:
电脑买的时候就是WIN8,最后升级成WIN10
装GX developer 和GX works2都没有问题
怎么才能安装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网友C(2016-04-12):
我也没有安装上EB8000,EB8000在WIN10上安装好后,在编辑使用时,元件属性对话话的字体非常小,看都看不清楚 ,更别说干活了,泪奔了,新买的本本,强制性配装WIN10的系统,结果真的杯了个具,…………

网友D:
EB8000我在WIN8.1装过,但在下载程序时出现无法下载字体,换个系统下载程序又没问题。用这个屏少点,没去研究这个问题了。
QQ:532904130

网友E:
WIN10不支持WINCC flexiable

网友F(2016-10-17):
EB8000没问题

网友G:
7楼说的对

网友H:
WIN10安装EB8000没有问题,运行很好。
唯一不足是要把属性对话框向上拖动才能点到下面的确定按钮,这可能与笔记本分辨率,屏幕太窄有关。

网友I:
请问下楼主,我的GX works2在W10上用不了,请问你是咋弄的?

网友I:
我的GX works2在W10上用不了,请问你是咋弄的?
引用楼主工业4.1于2015-11-16 16:31发表的 求助,WIN10系统怎么才能安装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
我的WIN10安装GX developer 和GX works2 都没问题,怎么样才能装上 WINCC flexiable和EB8000 a啊?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