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我用定位模块通信控制伺服电机,定位模块不接线 我现在把极限开关和原点开关接在驱动器上然后使用定位模块的回原点可以吗 ?  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A:
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呢?三菱的QD77MS我们就都是这么用的,模块不需要接任何线,极限原点都是在驱动器上,参数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B:
2楼的回答让俺长见识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呢?三菱的QD77MS我们就都是这么用的,模块不需要接任何线,极限原点都是在驱动器上,参数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以前看的三菱的是这样 我用的是基恩士的定位模块 kv-ml16v
这个定位模块上没有接开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