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请问一下 小弟准备用一个FX1N+1PG  控制一台伺服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说当我回原点后,  如果执行定位过后   ,然后我手动又转了一会,   想请问一下再一次执行定位的时候应该不应该再执行一次原点回归呢//

楼主:
大神 说说你们的经验吧!!!!!!!!!!!!

网友A:
该如何理解你说的手动呢?

网友B:
绝对值定位不用

网友A:
那就不用回了,模块是知道自己当前值的
小侯

网友C:
1PG有儲存已發送脈波數
所以透過PLC作手動運轉(JOG)是有紀錄的
若是你手動是直接用手去推動那就會有誤差
就要回原點

网友D:
决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