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6):
RT,触摸屏用的是步科ET070,PLC是S7-200,PLC拨到STOP时通讯正常,拨到RUN就显示PLC无应答,有时也会正常一段时间。我把伺服驱动器离的远一点,也是这个现象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attachment=141549]

网友A:
你好 你的下面的这个图 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啊

网友B:
用eplan画,西门子都比较全,3D文件基本可以找到,国内厂家就没有好了。

网友C:
通信插头有无接触不良,屏蔽线有无单独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的下面的这个图 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啊

EPLAN,论坛有,或者去亿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插头有无接触不良,屏蔽线有无单独接地

问下屏蔽线怎么接地,没有露出来啊

网友D:
加磁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磁环试试

已经加了2个磁环,还是不行

网友E:
上个月刚接修过一台机器也是通信断续的现象,用的步科屏,用万用表测量A、B端,发现有电压漂移,电源正常,判断是干扰,在电源负端接地后问题解决。

网友F:
伺服、屏、pLc分别接地试试
开关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G:
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H:
我从来不接地也没事

网友I:
一般是干扰所致。设计电路时伺服驱动器要加隔离变压器,并且要可靠接地。触摸屏、PLC的电源要加隔离电源,同样要可靠接地。触摸屏、PLC、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通讯线要选用正规产品,也要接地。做到上述几点保障系统没有干扰。
于英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下屏蔽线怎么接地,没有露出来啊
用小刀片或斜口钳剥开信号线屏蔽层,用铜线把屏蔽线绞几圈连接到地线上或金属件上。

网友J:
加个电源滤波器看看

网友K:
把伺服的金线加个EMI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