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打开问题

楼主(2015-11-16):
三菱程序GXV和GXW文件用那个程序可以打开? GX WORK 还是gx developer

网友A:
GX WORKS2 可以打開

楼主:
那DX WORKS和GX developer可以同事安装吗

网友B:
我之前先装WORK2再装GX developer会出错,没有试过先装GX developer再装WORK2行不行,我是电脑有双系统,一个系统装GX developer,一个系统装WORK2,使用WORK2也可以打开GX developer的程序的

楼主:
瞎撞,先装GX developer。在装GX WORKS2成功了

楼主:
看一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