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h区和手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15-11-16):
刚入门新手,请问plc h区断电后在断电再上电h区的位状态会改变吗?想用移位寄存器用h区做自动部分,还有你们是怎么处理手自动切换的

网友A:
HR区电源关掉后或运行开始或停止仍然保持自己的ON/OFF状态,但是如用KEEP置位时KEEP的复位不能用常闭的输入位;因为PLC的DC电源关断相对外部的AC电源有一定的延迟,会引起KEEP指定位被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