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传输数据不对

楼主(2015-11-16):
请问为什么传输数据不对

网友A:
下降沿指令,只加一次,你的D4里面可以赋值,也可以不赋值,原址和终止一样是累加,也就是没断开一次进行32位加法,你的ADD,前面加D,是32位,不加D是16位,不知道你能否看明白

网友B:
D4初值是0时,执行一次后就是这样啊

网友C:
DMUL目标操作数是64位即使是D2,D3.d4.d5,d4受影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