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编写了一个程序用Gs works可以写进去fx1s 里面但是写到fx1N里面就报error怎么回事?程序可以下进去,程序删除完就不报error

网友A:
把程序上传到这里就行了

网友B:
1模拟  2 诊断 [attachment=141561]  [attachment=141562]  [attachment=141563]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fengxingkai)

网友C:
    软件里面把PLC的类型更改一下,看编译出错不?
    大神,我PLC类型更改完了。。。我问了问我同事,同事说PLC可能是坏的。。。。你说的这个我看了

网友D:
    请使用GX-WORKS2软件
    请把PLC类型改成与你要导入的PLC类型一致

网友E:
    更改PLC类型了没,更改了的话干脆重新新建一个FXIN的文件,把源程序复制过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在WORK2的编程软件上有一个功能是更改PLC类型的,就在第一个菜单栏下拉就可以看到了,把PLC类型变更为与你要写进去的PLC的类型一下,然后再写到PLC就进去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G:
    引用楼主fengxingkai于2015-11-17 07:28发表的 跪求高手借三菱plc1 n :
    编写了一个程序用Gs works可以写进去fx1s 里面但是写到fx1N里面就报error怎么回事?程序可以下进去,程序删除完就不报error

    1.軟件裡的硬體選定錯誤
    2.F(A)X 1S 跟 F(A)X 1N的設置不完全相同,一個不可以擴充,一個可以.元件定義位址也不相同.需由編成軟件轉換型號.載入PLC試試.
    3.非真品
    給參考

网友H: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