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T Designer3打开工程总有文件缺失

楼主(2015-11-17):
指定工程在工作区的文件中有部分缺失
不明白什么意思,怎么搞?

网友A:
保存的时候自动退出吗

网友B:
工作区格式文件不完整是打不开的,木有其他办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的时候自动退出吗
没有,就是将程序从触摸屏下载下来,然后复制到别的地方,或者过一段时间后再打开就说程序部分缺失

网友C:
应该是你复制的时候没有复制下载程序的时候生成的workspacelist或者projectlist这2个文件中的其中一个,这2个文件必须一起复制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