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0-47程序没有,高手指教

楼主(2015-11-17):
三菱plc,0-47程序没有,中间有的程序也没有,输出变换是什么意思,高手指教,从别人那拷贝的程序!
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用的Q系列PLC吗
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以前用西门子和欧姆龙,这个搞不清楚

网友B:
写了些东西

网友C:
你转换成语句表看看,是不是NOP的空程序啊?

网友D:
中间插入了NOP空操作指令。

网友E:
可能是软件版本低或是软件触点数显示设置不当,才不能显示0-47程序,中间就不知道了。

网友F:
上传程序看看,贴图不了解

网友G:
转换成语句表,可以看到有空操作存在

网友H:
你是苏州吴江的?

网友I:
感觉是用了主控指令吧
一休

网友J:
Q系列因为存在多种程序类型,所以前面部分指令内存为系统调用程序所用。

网友K:
看的不是很明白!》
上海信吕
三菱plc,0-47程序没有,高手指教
http://ymmfa.com

网友L:
这个应该是被系统调用了,就像I/O地址是从X2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