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电流以及空开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下图的电机铭牌 电压230V 功率550W 电流怎么是6.2A 是启动电流吗? 这个泵空开要选多大的 6A行吗?
还有那个Imax=0.76A 这个又得多大的空开? 1A的? 总空开用个7A的够吗?

网友A:
呵呵,老大这是单相电,不是三相的一个KW二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老大这是单相电,不是三相的一个KW二安培。
是单相的啊 6.2A实在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A:
单相电器电流计算
功率÷电压=电流(纯电阻、灯丝、电炉)
功率÷(电压×功率因素)=电流
电机功率因素低,电流就大。

网友B:
单相马达1KW好像是4.5A,这个参数应该是启动电流!
PS:再说了,你手里就没有空开了,非要搞的那么紧凑的干嘛啊,搞个25A好了,你见过7A的空开吗?
反正我们山区里没见过7A的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C:
4楼大哥,三相220v电动机估算才是4.5A,单相要比4.5大得多。

网友D:
单向这种一般选10A比较合适,因为要考虑启动瞬间电流,如果刚好可能要跳闸哦再说单相和三相电机算电流要分普通电机和特殊电机,比如说普通老闽东2.2KW和大马力2、2KW电流相差几A,一般正常算还要乘以系数,不如风机和标称做工电机系数要相差10/20%的

网友E:
效率低,我们用的2。2KW的单相电机16A。

网友F:
功率因数低

网友G:
交流电动机的保护断路器比较通行的选择原则是:QF 的In= 2.0倍电机额定电流。这台电机属于特殊电机。6.2的2倍是12.4,,选12A的短路器就可以。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