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文件名太长,程序就打不开,具体看图!

楼主(2015-11-17):
文件名为“程序151117”打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将文件名改为“原始程序151117”然后就打不开了
[attachment=141568]
[attachment=141569]
[attachment=141570]
[attachment=141571]
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文件名最长字符有限制吗,限制又是多少,以前没遇到过,好奇!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你改短一点试试!

网友B:
改程序文件命名要先打开程序另存为在改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程序文件命名要先打开程序另存为在改名的!
不见得吧!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C:
如果打不开,则检查编程软件或者打开文件的操作方式。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以前我更长的文件名都有

网友E:
还是检查其他方面的原因吧 修改了“文件名”照样可以打开 就是再长的文件名也可以
永远年轻

网友F:
文件名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