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自编PID程序

楼主(2015-11-17):
因自带pid指令达不到要求,那一位大师有请分享一下!

网友A:
1.做什麼控制?
2.PLC型號? FX?Q?

网友B:
请问是哪一款的自带的PID指令达不到啊?,要做什么用啊?

网友C:
没说清楚

网友D:
是你参数没调整好吧,一种思路自制的PID供你参考,判断当前反馈值与设定值差值,使用PWM指控,控制占空比控制输出。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微积分时间没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