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7):
请教附件中触摸屏中的M152为什么可以直接驱动PLC程序中的M152?

网友A:
触摸屏和plc之际是通讯关系。触摸屏可以直接改变plc内容
真诚感谢!但看程序触摸屏中的按钮M152直接对应PLC程序中的M152,程序里面只有一个M152

网友B:
线圈不能直接驱动
但看程序触摸屏中的按钮M152直接对应PLC程序中的M152,程序里面只有一个M152

网友C:
触摸屏和PLC主要建立了正确的通讯后,触摸屏就可以读PLC内的软元件进行读写操作,根据你的图片上显示,触摸屏只是对PLC中M152的状态进行实时读取,但不对PLC的M152进行操作。
但看程序触摸屏中的按钮M152直接对应PLC程序中的M152,程序里面只有一个M152

网友D:
你触摸屏触发了M36的话M152就会接通的啊
M36对应的是X0

网友E:
你那只是位状态指示灯,不能驱动m152
真诚感谢!

网友F:
HMI组态软件里面那个元件是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 它只是用来显示M152的 0 或者 1状态 并不是驱动M152的线圈
真诚感谢!

网友G:
就是说如果你的画面里有个指示灯用的M152驱动,那么当PLC程序里这个152工作的话屏幕上的位指示灯会点亮,我也是菜鸟回答的不好不要见笑
真诚感谢!

网友H:
            你那只是位状态指示灯,不能驱动m152。

            屏幕上的位指示灯点亮与否,反映了PLC中的位M1521的状态变化(0或1),也就是说,通过位指示灯的亮灭,间接获得PLC中位元件M152的情况。
            在没有屏的情况,可以通过把M152的状态传给Y输出,通过输出指示灯来获得M152的状况。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