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现无规则问题

楼主(2015-11-17):
我有一台卷绕机,西创plc,有时放过半个月或第二天会出现某I某气缸故障,找原因相对点和相关电路或能照成的机械故障都没问题,但是隔第二天或等两天又无缘无故好了,这种是plc或通讯线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我因无通讯线,无法肯定,求大师

网友A:
换气缸或者电磁阀试试

网友B:
也许是程序不太完美!

网友C:
气缸有配磁性开关之类的东西?

网友D:
可以检查下,PLC输出端的开关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E:
应该是有干扰吧。

网友F:
怎样解决的分享下呀!

网友G:
肯定有问题,不要迷信。1端子线松动2接近开关时好时坏或质量问题3维护保养使用习惯。4程序有漏洞被你撞到了